求助如何框选多个PIN

楼主(2015-09-30):
    就是想把选择的PIN的PIN NUMBER, 还有坐标点打印出来
    axlCmdRegister("test" 'test)
    procedure(test()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Design nil)
        (axlVisibleLayer "PIN/TOP" t)
        (axlVisibleLayer "PIN/BOTTOM" 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pins")
    )
    numbs=nil
    points=nil
    ;    a=axlSelect()
    ; pindb = (axlGetSelSet a)
    pindb=axlDBGetDesign()
        pinlist=pindb->pins
    foreach(pin pinlist
            padNub=(pin->number)
            padpoint=(pin->xy)
            numbs=cons(padNub numbs)
            points=cons(padpoint points)
           )
    printf("%L\n" numbs)
    printf("%L\n" points)
    axlFinishEnteRFun()
      )
    这里用pindb=axlDBGetDesign()这个是可以显示目前所有的PIN NUMBER和坐标
    但是换成    a=axlSelect()
    pindb = (axlGetSelSet a)后显示结果为nil nil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啊

网友A:
    直接这样就行了pinlist=axlGetSelSet(axlSel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这样就行了pinlist=axlGetSelSet(axlSelect())

    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