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PCB厂有没有可能做得出来?

楼主(2015-09-30):
图片中这种黄色格状的板子,四周镀金,无贴装器件,厚度3-4mm,问了几家板厂,基本都是厚度有难度,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希望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貌似应该找模具厂,而不是制板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应该找模具厂,而不是制板厂

把基板 镂空 ,然后再镀上铜不就成了吗?模具厂也可以,但是模具厂可以镀铜吗?还有模具厂价格应该高。。

网友:
貌似是POS机类的产品中用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包边的基板,牛的工厂都可以完成的。以前画过类似的,用游标孔连接,国内目前的特种板企业都可以完成的

兄弟有相关的经验吗?可以推荐一家特种板厂吗?找了几家深圳的感觉不太靠谱啊,另外不让PCB厂做让一些加工厂应该也可以做吧,加工厂可以在外面镀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应该找模具厂,而不是制板厂

恩,那种加工厂也在找找看,模具厂,加工厂可以在表面镀铜吗?

网友:
你要确定到底是什么材料的  FR4强度不够吧

网友C:
这种板在pcb制作会很贵 用铜基板可以直接铣出来 但成本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在pcb制作会很贵 用铜基板可以直接铣出来 但成本是个大问题

版主你好,那有没有别的方法?模具厂做出来再镀铜吗?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那有没有别的方法?模具厂做出来再镀铜吗?请教~

模具厂不熟悉 你这个是什么用途? 具体尺寸多少?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RF屏蔽用的

网友:
    感觉模具厂。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为了散热 可以选择铝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