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 遲滯電路無法完美拉地的原因是???

楼主(2015-10-01):
各位先進們, 最近再使用比較器設計電路時, 了些問題....

因為客戶無法接受下圖的反彈....嘗試了一陣子一直無法解決這issue, 只好上來尋求方向...

輸出

輸出

楼主:
以嘗試在輸出掛電容....不是太有用

网友A:
(1)建議換別家零件試試看,例如用ST的。參考PDF檔。

(2)看你的電路圖都是供應直流電壓,如何造成如示波器上有高低壓變化輸出? 是改變哪個輸入端?

605.11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0,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議換別家零件試試看,例如用ST的。參考PDF檔。

(2)看你的電路圖都是供應直流電壓,如何造成如示波 ...

改變V(+), 的情況下.

网友:
依電路計算,Vout 輸出趨 Low 時,會先切到一個約 2.2 K Ohm 的輸出狀態約 16 ms,這是怎麼來的呢?
會不會 P12V_PG 的負載端有什麼怪東西,空載時一樣狀況嗎?
不然可能是 OP 的問題或 R44 , 1 Mohm 上錯件?

网友:
负端加个电容测试一下

网友:
把1M的电阻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