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7351自动封装生成工具10.5如何生成AD可以用的封装

楼主(2015-10-03):
请问这个选项里面没有AD的选项,怎么弄呢?听说可以生成AD的封装的啊。

网友A:
不能直接生成AD的  可以先生成PADS的再转成AD的

网友B:
    这东东怎么和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东怎么和谐的啊

    和PADS和谐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生成AD的  可以先生成PADS的再转成AD的

    生成PADS后怎么转AD呢?本人没用过PAD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成PADS后怎么转AD呢?本人没用过PADS。。。

一两句说不清楚!想弄明白学下PADS吧!

网友:
    生成pads的asc文件 直接转化进ad里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