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查看GERBE文件的网络属性?

楼主(2015-10-03):
想知道CAM350可不可以查看GERBE文件的网络?那个IPC文件制板厂要来做什么的?期待回答,谢谢大家!!!

网友A:
Gerber文件里面不含网络信息,这也是设计保密性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出的是ODB格式导入到CAM350里面就有网络信息了;出IPC的目的是为了检查开短路的!如果你确定你的设计没有开短路问题就不用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rber文件里面不含网络信息,这也是设计保密性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出的是ODB格式导入到CAM350里面就有网络 ...

谢谢回答,明白了,  我发现IPC上也有网络信息的。

网友:
CAM350可以查看GERBE文件生成的网络 和pcb网络不一样 但可以对比二个一致性
ipc网表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987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