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孔

楼主(2015-10-03):
1. expedition在板子周边板边敷地条+过孔怎么画直接画了粗线然后在一个个打,还是软件有专门来做这些事情的功能。
2. 信号线两边铺地打接地过孔,什么时候必要什么时候不必要。因为看到有的打了有的没打。
3. 是不是过孔间距都是照着20分之1波长打。
4. 有的板子满板打孔,有的只在周边打孔,怎么选择?
5. 电源部分布线,有些板子看着线都是一块一块的而不是不同的那样线状,怎么画的。
大师们解答下,谢谢!

楼主:
电源部分的布线使用覆铜的功能画的,所以一块一块的。解决了一个。

网友:
回复问题一:板子周边放好一个地过孔,选中,输入命令AS DX=X,Y 列 行,然后按enter

网友:
1. expedition在板子周边板边敷地条+过孔怎么画直接画了粗线然后在一个个打,还是软件有专门来做这些事情的功能。
楼上已解答。
2. 信号线两边铺地打接地过孔,什么时候必要什么时候不必要。因为看到有的打了有的没打。
说来话长,于博士信号完整性揭秘第五章保护地线有介绍。
3. 是不是过孔间距都是照着20分之1波长打。
小于1/10波长包地才有效果。
4. 有的板子满板打孔,有的只在周边打孔,怎么选择?
周边是做一圈屏蔽,类似于屏蔽罩子。满板打的用于连接、抗干扰、信号回流等。
5. 电源部分布线,有些板子看着线都是一块一块的而不是不同的那样线状,怎么画的。
画的铜皮吧?
大师们解答下,谢谢!

网友:
我来补充下,楼上很详细了

5. Plane Shape与Conductive Shape灵活选择,大电流线细了要出问题的,所以用铜皮来铺大电源,有时一层不够还要铺两层,在绘图模式里,打开属性,选择对象和网络,然后用绘图的多边形工具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