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在出光绘文件的时候能不能指定文件夹输出?

楼主(2015-10-04):
    allegro在出光绘文件的时候能不能指定文件夹输出?
    貌似默认都是直接扔在brd所在文件的路径下面

网友:
    User Perferences里面找到ads_sdart,Value里面填上文件夹名字即可!

网友A:
    在User Perferences>>File_management>>Output_dir里面设置

网友:
    是的  是可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User Perferences>>File_management>>Output_dir里面设置

同樓上說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尝试了一下 确实可以哦 不错的方法

楼主:
    不过allegro的设计有时候真的让人感觉很弱的感觉 在界面上增加设置一个文件路径有那么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allegro的设计有时候真的让人感觉很弱的感觉 在界面上增加设置一个文件路径有那么难吗

增加路径设置,可能是绝对路径。做一个改一次,还是专门搞个固定生成gerber的文件夹?
    allegro给的选项设置是相对路径

    设置各有利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路径设置,可能是绝对路径。做一个改一次,还是专门搞个固定生成gerber的文件夹?
allegro给的选项 ...

    pads里面cam输出会保存一个固定的输出路径

    不过这个设置也凑合用吧,至少可以在设计文件夹下面新建一个 不是混在一堆垃圾文件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路径设置,可能是绝对路径。做一个改一次,还是专门搞个固定生成gerber的文件夹?
    allegro给的选项 ...

    而且光绘的参数不能自己保存?

例如文件的设置参数 每次打开 都要重新检查 勾选的项目也也有重新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光绘的参数不能自己保存?

例如文件的设置参数 每次打开 都要重新检查 勾选的项目也也有重新选择
    ...

    可以保存的,同样是user pref里面,path >> config >> artpath可以定义参数文件所在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保存的,同样是user pref里面,path >> config >> artpath可以定义参数文件所在路径。

    这设置挺好
专门设置gerbe文件夹 省事一些

    如果能实现不同类型自动导出到指定文件夹就好了

    例如gerber文件夹;装配文件夹;钢网文件夹等(如果是skill能实现效果可能会更好)

    默认的可能只能如此一个文件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设置挺好
专门设置gerbe文件夹 省事一些

可能可以用skill实现吧,这一块我没研究过,也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