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补丁显示不一致的异常

楼主(2015-10-05):
阿杜老师,你好,我下载安装了55#补丁,虽然安装过程没显示异常,可是安装完成后orcad capture cis里面显示 ,而allegro PCB editor里面显示 . 竟然版本显示异常,两者为什么不一致呢??我想知道这奇怪现象的原因。然后该怎么办?是卸载软件并重装软件重打补丁?还是只安装高版本补丁,覆盖掉这个?还是忽略这异常,继续使用?有没有谁遇到这样的现象呀?

网友A:
个人理解,这个并非问题。意思是你打的虽然是55号补丁。
实际上
ORCAD只更新到51号补丁,后面没更新了,所以不变。
ALLEGRO更新了,所以显示55

楼主:
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呢?

网友:
正常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这个并非问题。意思是你打的虽然是55号补丁。
实际上
ORCAD只更新到51号补丁,后面没更新了, ...

學習

网友B:
    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软件,子版本号不一致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软件,子版本号不一致很正常。

原来这样,我还当安装出问题了。那就放心使用。呵呵。谢谢阿杜老师。

网友(2019-12-31):
    没问题,我安装24,cap也只显示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