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cadence的emc仿真

楼主(2015-10-06):
刚接触cadence,在学习于博士的视频。老师要求着重学习cadence的EMC仿真分析方面的,但是我没有找到这部分的教程。
麻烦各位帮推荐个有关cadence的emc仿真方面的书或教程呗,谢谢大家了。

网友:
于博士的视频是基于15.7版本的,现在基本上用16.6和17的比较多,相对于EMC仿真,还是建议先学习一下SI信号完整性的概念学习与理解,cadence里面也有SI的模块,我也正在学习中,最终目的也是要做EMC仿真;PS:CST等软件也可以EMC仿真,也不是很容易上手,楼主要是有资源的话可以共享一下,大家一同学习进步。

网友(2015-12-17):
    我也正在学习这块,多多交流吧

网友(2016-03-29):
    emc仿真的结果,实际指导意义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