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进!

楼主(2015-10-06):
我的芯片是LNK625,100khz的。都说纹波的频率是和电源芯片的频率一样,我把秒格打到10us,图形是这样的,我把秒格打大些,就是有很大的周期性尖峰出现,在低温下尖峰达到1.5V左右,求各位大神指点下

原理图

原理图

新的钳位电路

新的钳位电路

变压器

变压器

ee19

ee19

楼主:
求大神支招呀

网友A:
ON/OFF模式的本来纹波就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OFF模式的本来纹波就比较大。

那就是 正常的了?

网友A:
如果是12V的,不能说算正常,将就。你都没有CLC滤波。
如果是5V的,就不能说正常。

楼主:
是12v的。这是我的VDS图。版主能帮我看看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2V的,不能说算正常,将就。你都没有CLC滤波。
如果是5V的,就不能说正常。

版主。求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12v的。这是我的VDS图。版主能帮我看看正常吗?

尖峰有点大,工作在DCM。对这些我也是爱莫能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峰有点大,工作在DCM。对这些我也是爱莫能助。

VDS波形不是周期性,有断续。这有问题吗?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VDS波形不是周期性,有断续。这有问题吗?大神

不懂,我只能帮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2v的。这是我的VDS图。版主能帮我看看正常吗?

图片中,单位竟然是50V/div,测量接法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