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中几个不习惯的操作与问题

楼主(2015-10-06):
    altium支持不知独立选择选择元件,text等进行单独操作(像pads都可以通过过滤器分类选择,互不影响)

点击走线的时候的时候在结束的时候能不能自动finish?需要鼠标再点击才能结束?

移动元件的时候如何操作才不至于要始终按住鼠标拖动?

网友A:
    altium的类型选择上是需要和其他软件学习(可惜altium不听大伙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ium的类型选择上是需要和其他软件学习(可惜altium不听大伙的建议)

    感觉是这样 有时候使用它编辑一些东西的时候感觉特别费劲

    挺简单的功能为何不能实现?

网友B:
    AD也有过滤器,shift+F或者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s,操作字符时可以锁住器件或者不显示其他的元素,也可达到相同效果。
    走线时,点tab,勾选自动终止布线即可。
快捷键M,move 和move selection 两个指令都可达到效果。

网友C:
    1,2的确不好用。3,你可以按MC快捷。就不用一直按着鼠标拖元件了。

网友D:
    1.我也想知道能不能像
PADS过滤器一样,可以单独只选网络,元件,丝印等。
调整丝印的时候总是选中几种东西,然后选择,效率很慢。
    2.看图。
    3.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我也想知道能不能像
PADS过滤器一样,可以单独只选网络,元件,丝印等。
调整丝印的时候总是选中几种东 ...

单独选择元件与其他类型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也有过滤器,shift+F或者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s,操作字符时可以锁住器件或者不显示其他的元素,也可 ...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想单独移动元件的话 把其他的内容隐藏掉?

网友E:
    为什么都说AD没有过滤器呢?下面这是什么?虽然他操作起来稍微麻烦一点。你还可以用自定义命令方式定义到Y菜单中。

    请教: "定义到Y菜单" 是 指 altium 的自定义菜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的确不好用。3,你可以按MC快捷。就不用一直按着鼠标拖元件了。

尝试了一下MC 确实可以稍微方便一些

感觉泪滴就是好几跟叠加起来的效果,导致网络名称也叠加在一起 很影响视觉。有无比较好的显示设置,可以不这样眼花缭乱

    感觉泪滴效果做的挺差劲的,而且网络名称显示的大小有时候感觉也挺别扭

    如果想删除掉某跟网络,如何选择整体删除,好像是不是按住shift才能选择?能不能单独选择,每次在选的过程中都会弹出讨厌的窗口

楼主:
    (1)如何禁止掉在命令状态下, 鼠标移动到边缘的时候pcb板跟着移动的效果?是否有设置?挺不喜欢这样的效果

我更希望整体查看的时候是通过默认的快捷键的方式来实现

    (2)颜色过于艳,比较刺眼,能减低它的这种效果吗?

    都有设置,高版本设置选项更灵活,建议自己先多看看 参数参数设置栏内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都说AD没有过滤器呢?下面这是什么?虽然他操作起来稍微麻烦一点。你还可以用自定义命令方式定义到Y ...

你这个是怎么设置显示出来的

    更高版本设置略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都说AD没有过滤器呢?下面这是什么?虽然他操作起来稍微麻烦一点。你还可以用自定义命令方式定义到Y ...

是否跟版本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想单独移动元件的话 把其他的内容隐藏掉?

    类似于调丝印只开丝印阻焊层,布局时隐藏位号,修线时锁定器件等,操作相对就比较简便了。

楼主:
    ad是不是不能单独给pad配置颜色?

    感觉走线,pad与铜皮都是一个颜色  有时候查看到时候很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都说AD没有过滤器呢?下面这是什么?虽然他操作起来稍微麻烦一点。你还可以用自定义命令方式定义到Y ...

刚测试操作了下,AD13版本过滤器和你提到的版本过滤器有区别,但从使用过其他软件到角度看还是不是很便捷的实现所要的目的

    如图:

在有重叠状态下,有时我们想通过过滤器的设置,快速选中需要选中的对象,比如我们要选择字符 C5,此时我们不希望出现下图中出现的弹窗

希望通过过滤器设置,点击重叠处时只有设置过的 C5 被选中(此时如焊盘、器件等正常显示状态下)
    当前altium下只能根据软件习惯,点击焊盘器件字符没有重叠的部分来实现快速选中(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没有重叠的部分)

    比如 allegro 中的过滤器设置,当仅保留字符时,选择

    不同的软件有不同的操作习惯,感觉ALTIUM这点不是很人性话,或许以后会修改操作习惯...

网友:
点一下APPLY,就可以选择了

还是没PADS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ad是不是不能单独给pad配置颜色?

感觉走线,pad与铜皮都是一个颜色  有时候查看到时候很不方便

网友:
如果要设置网络颜色,则要新创建网络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跟版本有关系?

我原来用8.3是没有的,
高版本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了一下MC 确实可以稍微方便一些

AD的泪滴确实一堆线,删除的时候弱爆了

楼主:
    pcb哪些不用的功能可以推荐关闭?主要是哪些影响使用性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好像只能是把铜皮的透明度修改 跟焊盘可以区分一下才行 无法更改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测试操作了下,AD13版本过滤器和你提到的版本过滤器有区别,但从使用过其他软件到角度看还是不是很便捷 ...

    你这个过滤器是怎么设置出来的?
    你的意思是在图示的勾选下 也可以出现重叠 让你选择?

楼主:
    是否有设置可以设置:在手动调整线的时候 走线不会断开?是不是非得按照ctrl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跟版本有关系?

我截的图是AD15的,印象中这个PCB Filter页面应该是很早以前的版本就有。但是因为这10多年来很少用AD,本人也不是专业Layout的,所以也记不清以前的版本具体是啥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刚测试操作了下,AD13版本过滤器和你提到的版本过滤器有区别,但从使用过其他软件到角度看还是不是很便捷 ...

你设置的不对,他必须是在Mask模式下才能实现你想要的过滤效果。注意看我截图左下角那个下拉选项。然后再点应用。

    是需要在Mask模式下才能实现过滤效果,只是有这种需求的网页和我一样可能不希望此时处在Mask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设置的不对,他必须是在Mask模式下才能实现你想要的过滤效果。注意看我截图左下角那个下拉选项。然后再 ...

对ad的使用不是很熟悉

    你说一下具体操作步骤

网友E:
    不过这样其他对象就显示暗色的了,这点不是太好。另外,可以把常用过滤设置自定到Y菜单中直接调用,不用每次都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这样其他对象就显示暗色的了,这点不是太好。另外,可以把常用过滤设置自定到Y菜单中直接调用,不用每 ...

说说具体的步骤 应该怎么设置

    最好在选择的时候 没有其他非选择项目重叠在一起 影响操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说具体的步骤 应该怎么设置

最好在选择的时候 没有其他非选择项目重叠在一起 影响操作

设置很简单,你按照我那个截图设置一下,再点应用到所有的,这样其他项目就变暗了,选择的时候就不会弹出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很简单,你按照我那个截图设置一下,再点应用到所有的,这样其他项目就变暗了,选择的时候就不会弹出 ...

    我这为何出不来呢?还跟啥设置有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为何出不来呢?还跟啥设置有关系

可能版本不一样,我这边可以直接勾选对象,你的可能得用语句来实现,比如用  IsText And InAnyComponent And OnLayer('Top Overlay')  来过滤顶层器件标号等等。具体语句怎么填写,我也没时间做太多研究,现在单位办公室不能上网,只能周末晚上看点东西,明天还要去加班。你自己看看帮助啥的慢慢琢磨吧或者请教一下wanghanq版主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很简单,你按照我那个截图设置一下,再点应用到所有的,这样其他项目就变暗了,选择的时候就不会弹出 ...

你的自定义命令怎么添加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版本不一样,我这边可以直接勾选对象,你的可能得用语句来实现,比如用  IsText And InAnyComponent  ...

    你的是哪个版本 我的是ad14

    参与测试的 AD14.3.12 就有截图中效果了,至于从哪个升级版本开始不同未知。不过感觉有点鸡肋的感觉...或许是自己操作习惯需要更改?
    参与测试的 AD14.3.12 就有截图中效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设置的不对,他必须是在Mask模式下才能实现你想要的过滤效果。注意看我截图左下角那个下拉选项。然后再 ...

是需要在Mask模式下才能实现过滤效果,只是有这种需求的网页和我一样可能不希望此时处在Mask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为何出不来呢?还跟啥设置有关系

这个是版本的原因,AD13时也是这样,AD14就相同了,我之前回复中有提到版本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版本的原因,AD13时也是这样,AD14就相同了,我之前回复中有提到版本原因...

你是说版本高于ad14吗? 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版本的原因,AD13时也是这样,AD14就相同了,我之前回复中有提到版本原因...

我这里出不来你说的过滤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在Mask模式下才能实现过滤效果,只是有这种需求的网页和我一样可能不希望此时处在Mask下

    我的14.0.9 估计是不行?

楼主:
    啥时候可以升级的方便一些 感觉很弱的

    现在的升级方式类似操作系统的补丁升级方式,正版用户升级很方便,文中提到的版本网络上好像也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时候可以升级的方便一些 感觉很弱的

现在的升级方式类似操作系统的补丁升级方式,正版用户升级很方便,文中提到的版本网络上好像也好找到

网友F:
    ad确实这方面不及PADS强大,唉,下一版升级能解决就好,升级不知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确实这方面不及PADS强大,唉,下一版升级能解决就好,升级不知升什么,

升级后好用的话 通知一下哈
最好有精简版哦

网友:
请看我在2010年的某个论坛写的这个帖子:【物尽其用】将AltiumDesigner(Protel升级版)的PCB设计打造成利器——订制应用、操作。
    http://www.amobbs.com/thread-4151967-1-1.html
    如果进不去可以在百度上搜这个帖子的名称
    以下是截图:按键盘上的“Y”键弹出的过滤器。

订制过滤表达式在这个里面进入:

    过滤菜单在这里:

手工输入表达式:

只操作顶层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底层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OnBottomLayer|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电气走线的表达式为:expr=IsTrack and IsElectrical|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过孔的表达式为:    expr=IsVia|mask=True|apply=True
    只操作顶层元件的表达式为:expr=IsComponent and OnTopLayer|mask=True|apply=True

网友(2016-10-17):
引用 网友A:
刚测试操作了下,AD13版本过滤器和你提到的版本过滤器有区别,但从使用过其他软件到角度看还是不是很便捷 ...

说到底,就是没有像allegro里的这个find栏。有的话就方便直观多了。删除一条线要么整条net都删除 要么一段段删,麻烦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