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过孔( Virtual pin)无法Reuse

楼主(2015-10-07):
使用软件pads9.5
最近想Reuse虚拟过孔( Virtual pin),但后来发现好像不行
当然转换成Via  是一定可以被Reuse
目前有其他替代方法  但是软件似乎没有这个功能
各位前辈有何见解

网友A:
虚拟过孔( Virtual pin)无法复用。
需要先转换成via.

via不能直接转换为虚拟过孔( Virtual pin),这是PADS的一大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过孔( Virtual pin)无法复用。
需要先转换成via.

Jimmy大大  真是高人高见
目前来说 PADS软件 在此处虽不可Reuse
但对使用者来说  已满足于DDRT点长度计算
感谢Jimmy大大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