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看一些导出的封装时发现:有些封装会设计很多叠层,目的何在?

楼主(2015-10-08):
    在查看一些导出的封装时发现:有些封装会设计很多叠层,目的何在?

    例如叠加了很多内层,这样设计的缘故与好处何在?

    例如通孔焊盘为何不是简单的设置TOP-内层-BOTTOM这样?要把所有内层都叠出来?

这样的设计有何优势?

    如果这样的封装用在其他非此叠层设计的电路中又会存在哪些问题?

    如果某些信号层不走线的话,如何在出光绘的时候自动取消掉反焊盘?

网友:
    確實是的,主要是因為BRD中導出的pad把板子中的層面也表現出來了(但是內層並沒有內容)。。再次導入其他層疊結構的板子中使用是沒有問題的。

网友:
    给你提供设计的自由度,你可以修改焊盘的每一层数据(用不用当然是设计者的事)

封装用在其它的项目中时,焊盘内层起作用的是,default internal

不知道你说的反焊盘什么意思,anti-pad?结合上一句,好像也不对
我对你问题的理解是unuse pad
处理方法参考这个: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page=1#pid759323

网友:
    从其他brd中导出来的库直接使用会携带层叠信息,这个应该不影响。

网友:
    同样遇到类似问题,求解。

网友A:
    做封装焊盘,通孔设置TOP-内层-BOTTOM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表贴焊盘只要设置TOP,完成焊盘设计之后做封装,叠层默认2层即可。之所以你能看到很多内层,说明这个封装不是新建封装,是从旧的PCB板导出来的封装库。它会自带PCB板的叠层信息。但是这不影响封装的调用,因为调用之后它会自动匹配当前叠层。而出不出焊盘是在光辉设置里面设置,你没添加那一项自然就不会有反焊盘出现。

网友:
    不需要原来板子带的叠层信息的话,导封装的时候,删除内层再导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封装焊盘,通孔设置TOP-内层-BOTTOM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表贴焊盘只要设置TOP,完成焊盘设计之后做封装, ...

    没太注意这个

如果旧的pcb调用的封装库本身就是top-内层-bottom这样简单结构的话

如果是从多层板导出 会含多层板的叠成内容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注意这个

如果旧的pcb调用的封装库本身就是top-内层-bottom这样简单结构的话

    恩 多层板导出会有叠层信息 单双面板则不会  不管怎样对设计无影响 封装关键是焊盘、尺寸、管脚顺序、钢网、阻焊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