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安装EDA365 SKILL后再卸载,问题来了

楼主(2015-10-08):
allegro安装EDA365 skill后再卸载,问题来了。找开CAPTURE提示出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卸载不会修改PATH变量的内容,你可以把用户变量和系统变量中的PATH内容贴出来看下

楼主:
可以确认是卸载的问题,跟变量什么的没有关系。已经解决,从另一台电脑中将丢失的文件COPY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确认是卸载的问题,跟变量什么的没有关系。已经解决,从另一台电脑中将丢失的文件COPY过来就可以了。、 ...

你可以再安装卸载一次试试,orpsp_wobj.dll文件在以下路径\Cadence\SPB_16.6\tools\bin\

l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再安装卸载一次试试,orpsp_wobj.dll文件在以下路径\Cadence\SPB_16.6\tools\bin\

为什么卸载后每次打开ALLEGRO都会弹出SKILL这个对话框?如何让这个对话框在ALLEGRO启动的时候不自动弹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卸载后每次打开ALLEGRO都会弹出SKILL这个对话框?如何让这个对话框在ALLEGRO启动的时候不自动弹出 ...

ALLEGRO变量设置的问题

l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变量设置的问题

谢谢

网友(2018-10-10):
    请问怎么卸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