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动静态铜转换~

楼主(2015-10-08):
一块板子上同一个网络的所有静态铜,有没有快捷方法全部转换成动态铜?

网友:
快捷晓不得,只知道shape—change shape type

网友:
没有
好像只能按块来,不能按网络来change

网友:
    一个一个来....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慮開發一個skill

网友:
    你可以开发一个skilll啊,到时候共享!

楼主:
    期待高手开发skill共享!

网友A:
    还是不建议把静态的变动态,一不小心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建议把静态的变动态,一不小心会出问题

    应该还好吧,我一直都这么做,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B:
    我的板静态变动态后,C0402电容PIN旁边的挖空区域没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静态变动态后,C0402电容PIN旁边的挖空区域没了,怎么办?

发个截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