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挂2个MOS的开关电源设计,太复杂了!!

楼主(2015-10-08):
最近我用到了一个1V@3A的芯片,纹波要求很小,官方推荐的参考电路是TPS40009.
它是怎么得出来电压0.99-1.04V的,电流4.5A的。
我见过曾经有个电源工程师用EXCEL表格计算公式,咔嚓咔嚓的就算出来了。
我不懂电源这个,太复杂了,有没有高手存在,来个简单的这种电路图的原理,大道至简啊越简单越好,和相关的计算方法
高手有木有,谢谢了,

楼主:
电路图我重新上传了一个PDF清晰的

网友A:
1 输出电压,对于你的图纸来说,VOUT=VFB*(1+R176/R170),其中R176=10K+/-1%,R170=22.1K+/-1%,VFB=0.69--0.711,你可以做灵敏度计算。VOUTMIN=VFBMIN*(1+R176MIN/R170MAX),VOUTMAX=VFBMAX*(1+R176MAX/R170MIN)

2 电感和电容可以看我的帖子.

3 两个MOS管,用占空比来计算最小电流,

楼主:
斑竹,可否具体点,你的帖子好多啊,可否给个链接?
不胜感激

楼主:
电源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斑竹,可否具体点,你的帖子好多啊,可否给个链接?
不胜感激

我发的主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不要问为什么这麽设计,先设计出来再说。
有时间了,再好好看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输出电压,对于你的图纸来说,VOUT=VFB*(1+R176/R170),其中R176=10K+/-1%,R170=22.1K+/-1%,VFB=0.69-- ...

斑竹,第二点和第三点你的帖子链接呢?
给个链接吧
谢谢啦

网友:
TI 有许多满足LZ要求的IC,采用内置MOSFET的电流型BUCK即可。或打个电话给TI 的FAE

网友B:
LZ的电路是电压的Type III 电路。 需要补偿零极点。没有经验不容易调整好
比如采用TPS54620 系列的就简单的多。其他厂商也有类似的IC。
其实 ripply,LC参数设计,MOSFET选型均比较简单, 相对需要经验是在示波器的情况下,
调整好相位/增益余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的电路是电压的Type III 电路。 需要补偿零极点。没有经验不容易调整好
比如采用TPS54620 系列的就简单 ...

求指导“使用示波器调整相位/增益余量”,希望能够来个实例指导一下,或者方向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电路是电压的Type III 电路。 需要补偿零极点。没有经验不容易调整好
比如采用TPS54620 系列的就简单 ...

好牛逼啊
需要补偿零极点。什么意思,有没有例子? F
其实 ripply,LC参数设计,MOSFET选型均比较简单, 相对需要经验是在示波器的情况下,调整好相位/增益余量
可否给个例子?
拜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电路是电压的Type III 电路。 需要补偿零极点。没有经验不容易调整好
比如采用TPS54620 系列的就简单 ...

调整好相位/增益余量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来个案例吧?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整好相位/增益余量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来个案例吧?
谢谢啦

相位余量:在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前,可以变化的相位。相位余量越大,系统越稳定。于此同时,响应速度越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指导“使用示波器调整相位/增益余量”,希望能够来个实例指导一下,或者方向也行。

很多情况下,没有波特仪就只能用示波器了。
没有特殊要求,用示波器结合电子负载看斩波和负载调整率就基本可以稳定(除了采用恒定导通时间的IC)。
要求高的,可以加个信号发生器就能观察增益和相位情况了。
因为2路输入为同频示波器可以锁定的。
如果会使用李沙育可以更直观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多情况下,没有波特仪就只能用示波器了。
没有特殊要求,用示波器结合电子负载看斩波和负载调整率就基 ...

结合电子负载分析动态响应,看振铃么?这样也只能大概分析而不准确吧。
如果会使用李沙育可以更直观点”这个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结合电子负载分析动态响应,看振铃么?这样也只能大概分析而不准确吧。
“如果会使用李沙育可以更直观点 ...

看看抖动,和负载的跳变的图形结合负载调整率数据,根据经验可以调整到55~70度。
用plot 仪验证过。
使用李沙育即一路ch输入,一路ext 输入, 看相位很直观。
用plot携带不方便 测试要用附件,PCB要预留电阻,比较麻烦。平时一般的民品应用用示波器可以处理。
一般电源cross fre 比较低,技术控可以自制简易的Plot仪。满足100Khz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抖动,和负载的跳变的图形结合负载调整率数据,根据经验可以调整到55~70度。
用plot 仪验证过。
使 ...

负载调整率的设置,你一般如何根据电源来设的?

网友B:
根据buck 的输出电流能力,在电子负载上设置。
除了DPS、FPGA、VRM等通信和服务器应用不用太关注负载的上下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buck 的输出电流能力,在电子负载上设置。
除了DPS、FPGA、VRM等通信和服务器应用不用太关注负载的上 ...

来点具体的,比如2A满载,是设置0-2A的跳变?上升沿多少?还是说,根据实际的电流跳变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buck 的输出电流能力,在电子负载上设置。
除了DPS、FPGA、VRM等通信和服务器应用不用太关注负载的上 ...

哥们负载的上下沿,如何通过DCDC开关电源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情况下,没有波特仪就只能用示波器了。
没有特殊要求,用示波器结合电子负载看斩波和负载调整率就基 ...

看斩波和负载调整率,啥意思?
这个如何进行操作呢?

网友B:
低压2A 的小电流很容易稳定, 选0.5 to 1.5 A 就可以了。 SR 可以 no care。
一般大功率或者单路电流>16A, 需要按实际情况仔细处理。
负载跳变需要分段处理,SR太严苛,IC可能响应不了。
Multi-phase controller 处理稍有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压2A 的小电流很容易稳定, 选0.5 to 1.5 A 就可以了。 SR 可以 no care。
一般大功率或者单路电流>16A, ...

负载的不同的上升沿测试出来差别太大。那么我们还是按照一般设置就好?能不能来点实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2A 的小电流很容易稳定, 选0.5 to 1.5 A 就可以了。 SR 可以 no care。
一般大功率或者单路电流>16A, ...

SR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的不同的上升沿测试出来差别太大。那么我们还是按照一般设置就好?能不能来点实例,多谢了。

负载的不同的上升沿是用开关电源的软开关哪个管脚进行控制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的不同的上升沿是用开关电源的软开关哪个管脚进行控制的吗?

不是,是电子负载的电流跳变的转换速率。也就是说的SR=slew 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余量:在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前,可以变化的相位。相位余量越大,系统越稳定。于此同时,响应速度越低 ...

在示波器的情况下,调整好相位/增益余量
那用示波器如何调节呢?有没有图片或者其他简单明了的事例说明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示波器的情况下,调整好相位/增益余量
那用示波器如何调节呢?有没有图片或者其他简单明了的事例说明 ...

按照rogetxu大侠的意思:1 给反馈电阻RF1两端一个正弦波(其中反馈电阻上端为RF1,下端为RF2),当然幅度是合适的,频率是可变的。
2 示波器使用李沙育模式,CH1输出,EXT接输入,用来比较相位。
3 找出穿越频率,也就是幅频特性曲线穿过0DB时候的频率。也就是放大倍数=1.
4 在这个频率下,看相位的角度,如果大于45度或者rogetxu说的55-70度,那么认为系统是稳定的。
5 找出相位变化=0的那个点,如果幅频放大曲线大于12DB,那么认为系统是稳定的。
以上个人意见,没有实践过,还请rogetxu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rogetxu大侠的意思:1 给反馈电阻RF1两端一个正弦波(其中反馈电阻上端为RF1,下端为RF2),当然幅度 ...

太高深了,一句话也没有读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高深了,一句话也没有读懂。。。

这就对了。我感觉这方法复杂的可以去死。当然我们不会,并不代表rogetxu不会,你要想想rogetxu可是实践过的。非常希望他能够在有时间的情况给我们来个实例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我感觉这方法复杂的可以去死。当然我们不会,并不代表rogetxu不会,你要想想roget ...

那我们一起顶顶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我感觉这方法复杂的可以去死。当然我们不会,并不代表rogetxu不会,你要想想roget ...

呵呵,不好意思, 把问题搞复杂了。
用示波器调试gain/Phase 只是没有Plot仪的场合提供一种方法而已,原理和Plot仪一样的。
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
学习电源还是从layout布局开始,先是小电流Buck,再是大电流。boost,flyback...
了解各种电流采样方式,补偿处理等。
一般的on board就可以应付了。

网友(2016-04-01):
这个帖子讨论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