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合適dummy load假負載

楼主(2015-10-08):
如提,關於dummy load假負載
請問當我有一設備5V/2A, PSR架構, 通常需要多少dummy load
與感量, 電流有關嗎??? 困惑中....請前輩們指點

网友A:
应该也是CCM和DCM区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是CCM和DCM区分吧。

f大, 再請教...
CCM/DCM區分的話再一樣載的條件下
dummy load 的值要給多少呢

网友:
假负载就是在轻载的时候需要,用于闭环控制稳定,这个应该跟你的电感,环路有关系,其实我也不太懂,
我以前只是试来试去,

网友:
PSR一般需要一个假负载,否则空载是时候电压会飘高。一般取1K-10K。根据你实际的电源参数,取值原则是:1、保持空载电压在设计电压的5%(看你实际要求);2、对带载效率不能影响太大(能效认证有效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