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总线波形异常,求助

楼主(2015-10-08):
PCI总线33/66M总线,CPU是十年以前的了。所以使用的是PCI rev2.2标准的。PCI下挂载了一个并行的flash芯片出差CPU启动参数。
现在有很多板子上出了共同的问题。在flash的数据输出管脚上,量测到波形如下。波形异常,导致CPU不能读取到正确信息造成CPU初始化异常。
正常情况下应该为3.3v的方波信号才ok。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遇到过PCI总线的类似问题的,能给支支招不?

网友:
PCI上挂flash?好奇怪的东西。。。

网友A:
加上拉电阻,感觉是上升时间过长。 驱动能力不够,或者负载阻抗过低, 这原因中的一种。

网友:
探头带宽是多少?这个问题要先排除测试仪器的问题

网友B:
        示波器上有一位数据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哪一端释放时通过上拉拉起来的?有没有可能是串阻或者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拉电阻,感觉是上升时间过长。 驱动能力不够,或者负载阻抗过低, 这原因中的一种。

问题找到了,和这个波形没有关系,实际上这个就是正常的波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可能十年前的控制器就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上有一位数据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哪一端释放时通过上拉拉起来的?有没有可能是串阻或者造成?

这个波形和奇怪,但是却是正常的波形,最后找到的问题和信号完整性没有关系,谢谢答复

网友(2015-12-08):
你当时没有把示波器调成AC模式进行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