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样在PCB板子上添加公司的名字

楼主(2015-10-08):
如图所示
  例如图中那个  重庆爱思网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是怎么添加上去的?

网友:
    加在线路层铜皮避让开

网友:
    这不就是在顶层添加了字符而已嘛。很简单。

网友:
    这个是铜字,就线路一样的。

网友A:
用PS快捷键,按tab唤出设置菜单。然后选择顶层丝印层,在对话框里输入你需要的文字就可以了!就像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S快捷键,按tab唤出设置菜单。然后选择顶层丝印层,在对话框里输入你需要的文字就可以了!就像这样!

    回答贊了

网友B(2016-01-12):
引用 网友A:
    用PS快捷键,按tab唤出设置菜单。然后选择顶层丝印层,在对话框里输入你需要的文字就可以了!就像这样!

那如何导入logo图片呢?

网友(2016-03-30):
引用 网友B:
    那如何导入logo图片呢?

用CAD将logo转为DXF文件,然后AD导入即可。

网友(2016-08-25):
引用 网友B:
    那如何导入logo图片呢?

    可以使用AD自带的插件,将黑白图片转换成指定的层,然后拷贝进入,如果是彩色图片,先用画图软件打开,保存成单色图即可,那个插件网上可以下载,好像叫PCB Cre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