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某个芯片的温度

楼主(2015-10-08):
有什么办法可以监测某个芯片运行时的工作温度,这个芯片上面有个散热片,我在PCB板子上如何做了?
我用了一个温度监测芯片放在这个加散热片工作的芯片旁边,这样测的准确吗?

网友A:
其实很多CPU都有专门的温度输出PIN,只需要接一个温度传感器就可以了的。比如MAX6659温度传感器。这样能检测到CPU内部的温度,如果采用那种PCB温度检测的话,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那就把温度传感器芯片放到CPU的附近,处于下风道。

网友:
如果芯片内部有温控,就用内部的计算。或者用软件通过负载去计算当前工作温度,再或者去做散热片温度与芯片温度的曲线关系,然后通过散热片旁的温度检测来计算。

网友B:
一般来说,芯片如果最大功耗到了一定程度时,芯片会自带测温功能,或者内置温度特性的二三极管,配合外部芯片来获取die上的准确温度。很多功耗超过10W左右的都有。两三W什么的这种级别一般都不关心,随意加个散热器,只要不是密封环境,基本不用担心。要读的话,就在散热器下面靠近被测IC的地方放个测温IC,或者热敏电阻,都可以。只是会略低于die上的问题,但对于低功耗的差值也不会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多CPU都有专门的温度输出PIN,只需要接一个温度传感器就可以了的。比如MAX6659温度传感器。这样能检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芯片如果最大功耗到了一定程度时,芯片会自带测温功能,或者内置温度特性的二三极管,配合外部芯 ...

谢谢啦

网友:
        楼主那样测的芯片工作温度是不准的。肯定不是芯片工作温度。如果芯片是CPU,一般内部温度可以从寄存器读到。如果是其他芯片,内部有温度传感器的,一般可以和CPU通信得到,如果内部没有温度传感器的,就只有像楼主那样做了,但是我觉得还是靠近散热片更准一点。

网友:
话说芯片自带的温度传感器都不是很准,误差很大,不过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