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place_bound 间距在哪里设 我这是顶层和底层二个报错

楼主(2015-10-08):
(图片)

楼主:
顶层和底层的place-board 交叉了

网友:
我們平時是在DFA上賦不同的class以區分不同大小元件之間的間距

网友:
如果你要是确定器件可以放的下,可以忽略这个错误
或者把封装的place_bound给拉小一点,然后更新

楼主:
三楼你的意思是在DFA中增加不同的CLASS  在哪里增加呢 有没有简单 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