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上升沿太缓,对时序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5-10-08):
如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
就是系统时序紊乱,采样信号无法采样

网友A:
可能造成好几种组合的影响,看你是数据,还是参考时钟,上升沿变缓意味着电平门限延迟。
数据的话一般是建立时间减少,保持时间可能增加;
时钟的话一般是建立时间增加,保持时间可能减少;
两个都变缓,那么保持时间一般减少了;
太缓还会造成Vih,Vil时间不够,这也是间接的时序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造成好几种组合的影响,看你是数据,还是参考时钟,上升沿变缓意味着电平门限延迟。
数据的话一般是建 ...

很详细,多些大神的解答,我最近也在学习时序方面的知识,感觉这些基本概念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刻。资料上很多都是从普通时序讲到源同步时序,对我来说,最有用的还是源同步时序,因为DDR就是源同步时序,大神最开始接触时序是怎么学习的?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把时序问题理解的更深刻吗?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详细,多些大神的解答,我最近也在学习时序方面的知识,感觉这些基本概念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刻。资料上很 ...

ddr规格书中的ac timing,JEDEC规范中的ac timing

网友:
cousins版主回答的好详细,不知道上升沿变缓后,下降沿会怎么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