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切换rotour时出错

楼主(2015-10-08):
pads layout 切换rotour时出错
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本来还好好的。板画到一半才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运行i修复了,也没用。另存一个文件也没用。

网友:
如果在LAYOUT/ROUTER里面能打开,试着删掉几条线在另存试试,还是不行的话倒个低版本试试,还是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你的DXF里面带了什么东西到PCB里面了,如果发现就删掉再试试,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再安装目录下面看看有没有近期的,还是不行。。。那就是你的运气了

网友:
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每次转ROUTER前都会保存一下,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解决?

网友:
PADS  SYNCHRONIZTION   ENABLE 不要勾选,ENABLE 选上会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正版的就不会啊

网友:
    楼上的,用正版的那个买的起license

网友:
    先导出,再重新导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