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子:关于DCDC输入输出电容

楼主(2015-10-08):
现在DC-DC的输入输出都增加了电容,针对DC-DC输入输出电容并联原则的使用,对相位和增益裕量的影响如何理解,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输入电容基本上不用管对环路的影响。
后面输出的电容与L形成的转折频率远小于电源的穿越频率。在TI的规格书上有说,输出电容有个最小值。

网友:
输出电容有个最小值维持稳定。再大也就在动态响应有点帮助。
对dying-gasp作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