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并联电源输入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5-10-08):
求指导,这个图片是一个DC-DC电源,然后我想在这个电源前级,也就是滤波后再并联一个一模一样的电源,请问C1,C2,C3,C4,L1,C5,C6应该如何变化呢?依据是什么?

网友A:
从大容值到小容值,10倍关系,
L1可以使用磁珠,减少DC-DC对外界的影响,L后面的可以使用大容量的陶瓷电容,用于低ESR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大容值到小容值,10倍关系,
L1可以使用磁珠,减少DC-DC对外界的影响,L后面的可以使用大容量的陶瓷电容 ...

谢谢指导,那如果我再并一个电源呢?我看到的小日本写的那本滤波器的设计,就是滤波后的阻抗减半(并联),那么要保持和原来的滤波效果相同,是否就是电容加倍,电感减半呢?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那如果我再并一个电源呢?我看到的小日本写的那本滤波器的设计,就是滤波后的阻抗减半(并联) ...

如果需要再并联一个电源,不知道你的环境是什么。一般如下:
VCCIN------BEAD----CAP----DC-DC
          ------BEAD----CAP----DC-DC

网友B:
在这个应用中LC等主要为EMI/EMC。如果CE 有余量就可以不改动。
L用inductor 还是FB,可以看CE 的测试结果。
从我实际设计和应用DC/DC isolated module 看,一直用uH 级别的电感,没有使用FB。
FB作用的频段要高于convertor CE结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应用中LC等主要为EMI/EMC。如果CE 有余量就可以不改动。
L用inductor 还是FB,可以看CE 的测试结果 ...

牛人啊,我领导也说这是主要考虑EMI/EMC的电路,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这种电路对我来说我只知道是滤波加减小ESR而已,不知道怎么和EMC扯上关系。

网友:
【滤波加减小ESR 】 也要辩证的看。很多场合ESR 大更容易稳定。
前面的PI filter, 考虑截止频率即可, 讲究的考虑 输入/输出阻抗等参数。
filter 理论设计比电源难多了,先能应用就行。

网友A:
现在的DC-DC(低压)上面的输入前级滤波都没有使用电感的,都是使用磁珠,可以很有效的抑制开关的尖峰。而电感,在需要同样电流的时候,体积大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DC-DC(低压)上面的输入前级滤波都没有使用电感的,都是使用磁珠,可以很有效的抑制开关的尖峰。而 ...

是的, 这个应用针对CE,不会用FB。
buck 前加FB可以抑制30MHz以上的尖峰,对RE更有效。
加电感平滑效果更好,size倒不是关键,
主要如果匹配的不好,多路Buck应用,容易产生负阻(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个应用针对CE,不会用FB。
buck 前加FB可以抑制30MHz以上的尖峰,对RE更有效。
加电感平滑效果 ...

我看楼主的并非离线式的电源,所以建议用FB。
当然那种AC-DC前级用共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