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隔离带丢失

楼主(2015-10-09):
同事发过来的光绘文件发现负片层所有的隔离带丢失,网表对比短路。大家在输出完光绘文件后一定要用cam350检查。这么明显严重的问题要自己把握好,后面工厂的人说不定就按文件作下去报废了。

网友A:
如图所示隔离带没有丢失啊  隔离带不是实物哦 只是代表那个地方没有铜或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隔离带没有丢失啊  隔离带不是实物哦 只是代表那个地方没有铜或走线

看这个图2015-10-9   这是gerber调入到cam350的显示效果 黑色就是铜了 相当于没有隔离,所有分割的连接到一起了

网友A:
隔离带是什么属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带是什么属性的?

line属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e属性

不知道咋回事  什么软件  方便的话发个板子看看吧 是不是artwork这一层的设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