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15-10-09):
allegro16.6尺寸标注问题!请问哪位高手知道!16.6尺寸标注的单位转换在哪里勾选的?默认是英寸!想转化mil 或者mm!

网友A:
    Parameters- 参数设置里面第二个选项 text 右边第一个UNIT选MM就行了

PS: 在量尺寸的右边OPTION下方的 text后面填入:%v%u,  即可标上数值+尺寸

    lms

网友B:
    如图所示,添加上即可

网友:
    我一直都没弄懂,标注尺寸时候总不是板边的距离,而是倒角的,并且还没法放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添加上即可

感谢!终于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添加上即可

哥们 !你还知道在哪里设置箭头的大小和靠近pin的距离?应为器件小!箭头都比器件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 !你还知道在哪里设置箭头的大小和靠近pin的距离?应为器件小!箭头都比器件大了

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箭头?

如图所示! 以前16.2    16.3 都可以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 以前16.2    16.3 都可以改!

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rameters- 参数设置里面第二个选项 text 右边第一个UNIT选MM就行了

    PS: 在量尺寸的右边OPTION下方的 t ...

学习

网友:
    16.6以上版本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