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仿真出错,求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15-10-09):
新手刚开始学习HFSS,在做180度环型电桥的例子时,按照教程上面的步骤一步步操作,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Fast sweep setup, process abc3d : "p
1" mode 1 crosses cut-off in the specified fast sweep range.  Consider splitting the sweep into multiple ranges.  Use a port-only discrete sweep to locate the cut-off frequency.
[error] Simulation completed with execution error on server: Local Machine. 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提示是说你的模型有问题,同时建议你分几个频段。
但是你没提供模型,看不到端口和airbox,不确定是否是你模型的问题。

网友:
把频段的倍频太大了,建议分为几个频段;FAST扫频,变成精确扫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