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5v可以启动,12v不能启动是为啥?

楼主(2015-10-09):
输出电压为1.0V,芯片最高支持18V输入,为啥12V就不能启动了?

网友A:
占空比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太小?

应该是吧,有没有啥办法解决?

网友A:
先看看你的芯片能不能支持这麽小的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你的芯片能不能支持这麽小的占空比。

是这样的,有些板子12V是可以启动,有些不能启动,芯片最小导通时间220ns,固定开关频率370k,输入电压范围4.75V到18V,输出可调范围为0.925V到15V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有些板子12V是可以启动,有些不能启动,芯片最小导通时间220ns,固定开关频率370k,输入电压范 ...

补偿修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