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射频板,射频器件背面放其他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5-10-09):
    4层板子,由于板子面积太小,器件布不下,想放在射频部分的背面,
    从网上搜资料说射频下面尽量不要放其他的器件,
感觉中间隔着地平面和电源平面,应该对背面的器件影响不大吧!
    请大神指教!

网友:
    如果确定有隔开,问题是不大的

网友:
    一般没问题。
有机械孔靠近的话,就容易出现sensitive性能降低的问题。

网友:
    中间要是有GND网络的敷铜,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射频的阻抗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