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异形器件封装制作求助

楼主(2015-10-09):
小弟需要做一个JAE USB3.1 Type C 母头的PCB封装,但是他的封装中有两个固定脚是异形的(其中钻孔异形),不知道该怎么制作,求助,谢谢!
公司网络不能上传附件,规格书链接如下:
http://jae-connectors.com/en/product_en.cfm?l_code=EN&series_code=DX07&product_number=DX07S024JJ2R1300

网友:
用规则钻孔做叠加

网友A:
    利用shape制作一个异性的尺寸,然后在PAD Designer添加就行了,希望能帮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shape制作一个异性的尺寸,然后在PAD Designer添加就行了,希望能帮到

请注意,钻孔也是异形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注意,钻孔也是异形的哦。

    嗯嗯,钻孔在CAMA350跑开短路的时候不识别的,请注意!

网友:
    2楼正解,一般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