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指定内层配置网络?

楼主(2015-10-09):
    allegro如何指定内层配置网络?

    类似pads那种内层网络配置

    例如某个gnd层只能gnd网络配置,其他网络部允许

    某个电源内层只能指定的某些网络可以配置,其他网络不允许选择

默认的状态下在绘制shape的时候貌似是可以随便选择,不知道是否有设置可以进行限制与控制?

网友A:
    不能直接限制
    如果不闲麻烦的话,可以用layerset来做些大概限制
其实也不是太麻烦,内电层,基本上就是电源与地网络
    但我认为这功能现在用处不大
    因为现在的新软件有了网络记忆功能,第一次好好加网络,后边就没什么问题了
以前的版本,没有网络记忆功能时,层数一多,项目时间一长,再加上网络命名不规范的话,就要用笔记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限制
    如果不闲麻烦的话,可以用layerset来做些大概限制
其实也不是太麻烦,内电层,基本上就是电 ...

哦 是这样的哦

不过确实不如pads在内层设置方便一些

    这样可以在设计中就可以规划好 避让错误 误选

网友:
    学习了,顶一个,以后应该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