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6121电源输出纹波问题

楼主(2015-10-09):
用TI得TPS56121芯片搭的如下电路,在设计中电感使用2r2和1r0都进行了测试,滤波电容得值也进行了调整,但是输出电源得纹波没有得到改善,请帮忙分析原因

电路图

电路图

输出纹波1

输出纹波1

输出纹波2

输出纹波2

网友A:
把SW的波形和这个纹波的波形对比下,

网友B:
这是噪声吧,这么大。看看周围是不是有什么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噪声吧,这么大。看看周围是不是有什么干扰

如果是噪声的话怎么滤除 我尝试用LC和CLC滤波电路,不过效果没有得到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W的波形和这个纹波的波形对比下,

SW波形如下

SW波形

SW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波形如下

你在示波器里面,两个探头测量SW和RIPPLE,如果PWM的边沿的尖峰(过冲和下冲)对应上纹波,那么调节R2和C2。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噪声的话怎么滤除 我尝试用LC和CLC滤波电路,不过效果没有得到改善

首先看是什么噪声,频率是多少,然后再选择滤波器件

网友C:
R2 C2如果不上件看看波形有没有变化,另外COMP的部分也看看,但是一般来说这个地方问题不大。也很好奇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示波器里面,两个探头测量SW和RIPPLE,如果PWM的边沿的尖峰(过冲和下冲)对应上纹波,那么调节R2和C ...

根据你的指点 我尝试换了一下C2和R2的值 发现SW的波形并没有明显得改善如图所示,这两个参数有没有相关得计算方法?

SW波形

SW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 C2如果不上件看看波形有没有变化,另外COMP的部分也看看,但是一般来说这个地方问题不大。也很好奇结果 ...

如你所说的去掉C2和R2元器件之后SW波形如下图所示 此时对应得COMP脚波形如图所示 输出纹波没有得到改善

SW波形

SW波形

COMP波形

COMP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示波器里面,两个探头测量SW和RIPPLE,如果PWM的边沿的尖峰(过冲和下冲)对应上纹波,那么调节R2和C ...

根据你的指导 测试SW和Vout波形得对比度 如下所示 我调整C2和R2效果没有得到改善(蓝色为Vout,红色为S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指导 测试SW和Vout波形得对比度 如下所示 我调整C2和R2效果没有得到改善(蓝色为Vout,红色为SW ...

1 你先吧R1改成10R-15R的,你看下有没有改善,这个地方用于减缓开关的上升沿速度。
2 你的R2已经很小了,使用的1R,一般R越小,震荡也会越小。你可以尝试修改C2的值。或者看看规格书上有没有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先吧R1改成10R-15R的,你看下有没有改善,这个地方用于减缓开关的上升沿速度。
2 你的R2已经很小了 ...

1欧和2.2nF 这个是TI产考设计中给出参考值,TPS56121的datasheet给出的是1欧和1000pF这两组参数我都试啦 效果还是没有改善 会不会是我的布局出现问题 导致得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1欧和2.2nF 这个是TI产考设计中给出参考值,TPS56121的datasheet给出的是1欧和1000pF这两组参数我都试啦  ...

那你R1呢,改大了有没有改善。
一般那种控制器外挂MOS的走线较差容易出问题,你这种应该不会。

网友A:
或者吧R5去掉,反应快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吧R5去掉,反应快点,看看。

你刚才说的两种方式我都试了一下 没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刚才说的两种方式我都试了一下 没有改善

那你找TI的问问看。有结果了也告诉一下怎么弄的,学习学习。

网友C:
确实比较奇怪,你R1也试过不同阻值了吧。
你的PCB是几层板,电感和两个MOS管的位置不要干涉到芯片那一部分,芯片周围最好比较干净。第二点就是上面的反馈,PCB上你是从哪里引出来的,你的噪声频率看起来是500K的,肯定是有干扰,但是就是要分析干扰源在哪里,设计上面的还是PCB上面的,另外,你增加负载的话是不是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比较奇怪,你R1也试过不同阻值了吧。
你的PCB是几层板,电感和两个MOS管的位置不要干涉到芯片那一部分 ...

错了一点,你这个设计没有外置MOS的,不用看MOS了。从波形上面看你的SW波形就不是很好啊。
还有一个问题,你试试将输入的电源用比较干净的电池接进来试试,另外就是这颗芯片是不是可以调频率啊,你频率变高点试试。

网友D:
调整C3,R5的值应能改善,可能是反馈速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整C3,R5的值应能改善,可能是反馈速度问题

学习了,我们设计还故意让反馈变慢一点,牺牲纹波噪声提高效率呢。不过你这纹波也太大了,所以没往这方面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C3,R5的值应能改善,可能是反馈速度问题

好的 我在根据你说的试一下,这个电源搞了好久一点进展都没有,附上布局图和实物图

布局图

布局图

实物图

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C3,R5的值应能改善,可能是反馈速度问题

刚才测试得时候没有焊接R5,连烧了两块芯片 加大R5得值 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网友:
电源震荡了,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在调试中~~~;加前馈电容会改善一点点。

网友E:
布局有问题,先按照官方评估板的布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局有问题,先按照官方评估板的布局改

已经把官方评估板扣下来了 先做一版试试

网友:
这功率电感也太远了点,应该挨着电源芯片,C12,C11,C6放L1后面,输出处的陶瓷电容容值太小估计就22UF,建议用钽电容47-100UF,顶层的地和地孔也太节约了点。

网友:
R4上并个几十到100的P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找TI的问问看。有结果了也告诉一下怎么弄的,学习学习。

这个结果为我测量方式引起得,使用探棒上面的地环而不是接地夹,在20M带宽下测量纹波在50mV以内,在全带宽测量下高频噪声能达到300mV,以上两种测量方式都是在带载测试电源输出端量测得,一般这中全带宽下的高频噪声怎么滤掉?加EMI滤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果为我测量方式引起得,使用探棒上面的地环而不是接地夹,在20M带宽下测量纹波在50mV以内,在全带 ...

你使用接地环在20M下测量是50mV,而在全带宽下测量是3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接地环在20M下测量是50mV,而在全带宽下测量是300mV?

是的啊 感觉很奇怪啊 在全带宽下测试的结果是不是 外面得EMI干扰引起的高频噪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啊 感觉很奇怪啊 在全带宽下测试的结果是不是 外面得EMI干扰引起的高频噪声啊?

感觉差别有点大。你是在电容端测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差别有点大。你是在电容端测量的吗?

是的啊 测试电容两端的啊 我们这个电源是要给FPGA供电的 我们买了一块FPGA开发板,测试开发板得电源,在20M带宽下纹波为30mV,在全带宽下纹波为200mV,在全带块下测试的结果是不是有干扰引起得高频噪声啊,开关电源得高频噪声一般是怎么滤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 测试电容两端的啊 我们这个电源是要给FPGA供电的 我们买了一块FPGA开发板,测试开发板得电源,在2 ...

再加一级的LC。

网友:
你搜下那个TI的电源设计小贴士,好像叫这个名字,里面有介绍再加一级LC可以得到很小的纹波。

网友(2017-05-15):
请问设计时楼主用的什么软件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