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的PDN仿真和信号完整性仿真

楼主(2015-10-09):
请问,如果使用cadence16.6的安装包里面是否打包有PowerSI的仿真工具? 是不是需要另外下载Cadence allegro Sigrity的安装包?

做信号完整性仿真比较主流的工具是哪个? 是HSPICE吗?还是 Cadence的PCB SI工具? 还是其它?

网友:
需要另外的软件安装包。只要是软件都还算不错,Hspice是最原始的仿真软件,几乎所有的有源仿真,都有其仿真引擎。

网友(2017-06-20):
是不是合并了?

网友(2018-05-08):
    需要另外的。

网友:
    需要另外下载,是一个合集,我下载安装过,前段时间看网上的都和谐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