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插卡使用本地时钟是否可行

楼主(2015-10-09):
如题
在制作PCIE插卡时候,卡上是否可以不使用从CONNETOR上过来的100M参考时钟,而在板卡上使用时钟发生器产生100MHZ的HSCL时钟给PCIE设备使用?之前同事在前单位做服务器有这么设计过,只是没验证。现在我也这么设计,遇到问题了

我在PCIE协议上看了是可以这么做。但我用龙芯2H的CPU这么使用不行(找不到PCIE设备),用CPU自带的100MHZ时钟可以(能找到PCIE设备)。

所以我现在不清楚是龙芯平台的问题,还是这么设计不合理

求大侠指点了

网友A:
是可以的,有可能是你的时钟本身有问题,自己查看下!

网友B:
用法没问题的,两种都用过
1,看下时钟质量,虽然是时钟发生器,但匹配,走线,阻抗有问题的话,同样会导致时钟不达标,我遇到过。
2,看下PCIE卡寄存器配置的common 时钟源寄存器配置是否OK
貌似一般都是时钟原因,寄存器默认配置一般都是异步

网友:
    第一次看到搞 龍心的 ,

网友:
    传说中的龙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的,有可能是你的时钟本身有问题,自己查看下!

    本地时钟我是用IDT的时钟发生器产生的,标准的HSCL 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法没问题的,两种都用过
    1,看下时钟质量,虽然是时钟发生器,但匹配,走线,阻抗有问题的话,同样会导 ...

时钟走线,阻抗我已经检查过没问题(已经飞线验证了走线阻抗没问题),时钟发生器我也检查了配置,示波器也量过波形,没发现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地时钟我是用IDT的时钟发生器产生的,标准的HSCL 时钟

    那就去别的MB上看看你的PCIE card是否有问题。个人建议还是先确定你的clk没有任何问题,包括 waveform、jitter、risetime等等

网友C:
    把PCIE卡插到因特尔CPU的MB上测试一下吧?其实PCIE不能link的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对于很多母板来说,他的PCIE检测是很快的,这时候你可能PCIE子卡根本没有起来,这时候是不能link上的。我们做的PCIE的设备,都是PCIE起来以后,让母板reset一下。重新做PCIE的检测。 你可以往这方面看看,还有就是PCIE的协议等等了。时钟的话,只要电平和频率一致,应该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去别的MB上看看你的PCIE card是否有问题。个人建议还是先确定你的clk没有任何问题,包括 waveform、j ...

恩只能先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PCIE卡插到因特尔CPU的MB上测试一下吧?其实PCIE不能link的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对于很多母板来说,他的P ...

恩只能先这样了

    做了多年的PCIE。用Intel的一直都很顺利,一到国产的CPU,感觉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PCIE卡插到因特尔CPU的MB上测试一下吧?其实PCIE不能link的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对于很多母板来说,他的P ...

    卡都是和主板一起起电,主板平台复位一起复位的,这个复位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只能先这样了

做了多年的PCIE。用Intel的一直都很顺利,一到国产的CPU,感觉难了

你用过飞腾CPU FT1000 或者FT1500A就知道了~

网友:
    会不会两个时钟相差太大,或者有的有SSC有的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只能先这样了

做了多年的PCIE。用Intel的一直都很顺利,一到国产的CPU,感觉难了

你看看你那龙芯2H  PCIE  时钟信号电路。是否有一个电压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你那龙芯2H  PCIE  时钟信号电路。是否有一个电压偏置。

匹配电阻已经是有的,公版一致。

    PCIE是AC耦合的,两个设备之间即使电压偏置有差异,也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过飞腾CPU FT1000 或者FT1500A就知道了~

飞腾的已经可想而知了~~~

网友:
    软件加个link前加个延时等卡起来

网友E:
    异步时钟模式要求2遍都是非ssc时钟的并且有时钟600ppm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异步时钟模式要求2遍都是非ssc时钟的并且有时钟600ppm的要求

是的 这个我知道。

我的这个时钟用在另外一个PCIE设备上面是可以的

网友F:
    对于PCIE来说独立时钟架构是可以的,但是它不仅仅对SSC和时钟本身有要求,还和芯片自身的CDR能力有关,独立时钟架构的CDR能力要比共同时钟CDR的能力要求更高。要是龙芯serdes的CDR能力比较弱或者主板的时钟不太好的话是有可能造成恢复出来的时钟有问题。建议如果芯片有管脚用来输出恢复时钟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抓下波形看看,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PCIE来说独立时钟架构是可以的,但是它不仅仅对SSC和时钟本身有要求,还和芯片自身的CDR能力有关,独立 ...

好的     THANKS  VERY  MUCH~!

这个 我想与CPU和device都可能有关系。目前同一颗CPU,也是龙芯的。使用龙芯cpu参考设计的时钟送个TSI721,无法识别该设备。使用本地时钟,可以识别。时钟和之前网卡的设计是一样的。
然而我将龙芯公版的设计改了,使用CPU送出时钟(但是与参考设计差很多),现在TSI721也可以识别了。

此现象和层主描述的原因比较符合

网友(2015-11-18):
引用 楼主:
好的     THANKS  VERY  MUCH~!

你cpu的pcie时钟是外部进去的还是芯片内部产生的,pcie目前只支持2种链接方式:
1,在开ssc的时候只能是同源时钟,当然对ssc是有要求的,具体的请参考图片。
2,在非同源时钟的时候只能用非SSC的时钟。

当然第二点在pcie3.0有带SRIS功能的话是可以支持SSC时钟的。

网友(2021-04-18):
    独立的时钟的话是异步时钟,PCIE是允许的,但是有很严格的抖动容差要求。可能是抖动超标了,可以找下你用的CPU内部时钟的参数对比下PCIE协议对异步时钟抖动的要求看看。

网友:
    当初第一次用2H的时候为了防止这个问题,也是预留了本地时钟和CPU的时钟,后来验证过都可以的,如果扫描不到设备,可能是上电时序和复位时序的问题,需要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