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orcad pspice 电流控制电流源怎么用?

楼主(2015-10-10):
有这样的一个电路:

我想要将其输入到 orcad Pspice里面,想问下这个电流控制电流源是不是ANALOG库里面的F?
这个F应该怎么连线啊?

请大神帮忙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求好心人帮忙解答

楼主:
自己支持一下,顶!

网友A:
你可以用个黑瞎子 ABM。olb中找一个 一个输入 一个输出的 写上公式3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个黑瞎子 ABM。olb中找一个 一个输入 一个输出的 写上公式3i

已经搞定了,会连了。依然感谢!

网友(2015-11-19):
怎么连的,楼主上个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