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求各位路过解答一下

楼主(2015-10-10):
为什么这一段代码a和b的结果不一样呢?为什么 b>10为什么没有变成7?
是因为一下原因吗?但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啊没有问题呢?:
并行执行,如果不加else,当b=11时,就有两条指令同时对b赋值,一个是b=7,一个是b=12,所

网友:
并行执行指的是在 模块与模块之间是并行的。但是在模块内部。是顺序执行的。

网友:
当b>10时。进入b《=7,但是同时你又让b+1了。 模块里面的赋值实在该时钟结束的时候统一赋值。因此在同一个时钟上升沿的情况下。执行最后的B=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