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把.pt9的pads封装库导入到pads中再导成allegro的封装库呢

楼主(2015-10-10):
请问怎样把.pt9的pads封装库导入到pads中再导成allegro的封装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吉迷哥,这样导到allegro中的封装可以直接用还是需要编辑修改呢?

最少焊盘要重新编辑取个名字,导过去的焊盘以1 2 3....阿拉伯数字来命名,不然后续你再次导入封装的时候,会覆盖之前导入的焊盘,导致封装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先将PT9的库加载进PADS软件中。

吉迷哥,这样导到allegro中的封装可以直接用还是需要编辑修改呢?

楼主:
谢谢,吉米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步我已经完成了,就是不知道第二步,我怎样把封装库里的器件放置在新建的pcb文件中

楼主:
第一步我已经完成了,就是不知道第二步,我怎样把封装库里的器件放置在新建的pcb文件中

网友B:
第一步,先将PT9的库加载进PADS软件中。

第二步,从库中调取相应的元件到PCB中。

第三步,导出低版本的ASC文件

第四步,用allegro导入as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