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路输入电源互相不干扰问题

楼主(2015-10-10):
    小弟有个项目需要2路电源输入,输出的值都是一样的,给同一个负载工作,其中一个是备用的方案,如何做到2路电源互相不干扰呢?
    向大侠们求助!

网友:
40V 高压就用diode, 对功耗有特殊要求就用MOSFET 代替ideal  diode

网友:
推荐使用MOSFET做隔离。

楼主:
MOSFET有没有很好的链路,推荐一下吧。

网友:
VCC_B串肖特基到VCC_A

网友:
各串一二极管最省事,  若担心效率低就用MOS做开关,依据你的控制思想做逻辑

网友:
备用电源是常有电的吗?还是说受什么控制?备用电源是在什么情况下启动的?这些要考虑清楚。
简单的说用MOS隔离是不对的,因为这个要和产品需求联系到一起,MOS是双向导通的,没法做隔离。
最简单的就是每个支路串联一个二极管,前提是考虑好压降、通流和二极管功耗。
需求描述清楚,大家猜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