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15-10-10):
求教:外部最高200kHz,占空比50%的PWM信号(5-15V)输入,主芯片检测PWM信号,但是主芯片接口是3.3V的,怎么实现转换?有人用过什么方案吗? 起初第一反应是用电阻分压,但是担心分压过冲会损坏芯片,如果加电容势必影响PWM信号的检测精度,求教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谢谢!

网友A:
光耦,速度够不?

网友:
你把10VPWM变化用这个电路线性降到3.3的PWM变化不行吗?

网友B:
如果是10往3.3单向输入,找个肖特基二极管串进去就好了注意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0往3.3单向输入,找个肖特基二极管串进去就好了注意方向

层主的这个方案简单省事儿~~~~

用两个三极管 或者MOS也是可以的

楼主:
三极管的方式打开在几十K的频率下,波形就严重变形了,与输入的PWM信号差异很大。因为这个输入PWM信号具体多大频率,占空比什么样的,还不确认。肖特基二极管的方式,个人认为:导通电压通常不大,而且导通电压不是确定值,因此选用的二极管数量多,而且不好确定使用数量。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专用的芯片这类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速度够不?

光耦没有考虑过,下午找一下,谢谢!

网友:
就是用电阻分压简单便宜 一些

网友:
芯片输入阻抗不低的话电阻分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放心的话电阻分压后用245驱动隔离一下

楼主:
确定是会用输入最高200kHz,占空比50%的PWM信号。电阻分压的方式,分压后的电压下降沿变形很严重,占空比变小了。找了一些光耦,大多上升时间及导通时间都在2us以上,也不适合,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案不? 不知道低端示波器测信号频率这块是用什么方式转换的?求教,谢谢了!

网友C:
        个人认为电阻分压不会有问题。
        也可以考虑74系列的与门、或门、非门等逻辑器件,也很便宜。注意选择时的导通延时,速度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电阻分压不会有问题。
        也可以考虑74系列的与门、或门、非门等逻辑器件,也很便宜 ...

上午在空PCB板上焊电阻分压,用信号发生器测试,对比输入输出示波器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异。

网友:
加个运放或者比较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专用的芯片或者成熟的方案?这样比较放心。

网友D:
100k,用mos管就可以搭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k,用mos管就可以搭出来

最高要到200KHz,急求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案,最好是有用专门的芯片。电阻分压的方式觉得不保险。

楼主:
不太沉下去呀,还在等大家推荐方案,多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高要到200KHz,急求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案,最好是有用专门的芯片。电阻分压的方式觉得不保险。

记得曾经用mos管搭过的能到1M吧,但是波形就开始变差了,具体电路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曾经用mos管搭过的能到1M吧,但是波形就开始变差了,具体电路我忘了

还能找到吗?可以的话麻烦帮忙再找一下?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的方式打开在几十K的频率下,波形就严重变形了,与输入的PWM信号差异很大。因为这个输入PWM信号具体 ...

你先用肖特基二极管试试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极管的方式打开在几十K的频率下,波形就严重变形了,与输入的PWM信号差异很大。因为这个输入PWM信号具体 ...

如上图:例如选用的VF最大等于0.8V,我10V转3.3V,我选用8个串联10V-0.8x8=3.6V(IO口通常要求小于3.6V),选用9个串联10V-0.8x9=2.8V(如果0.8V的变差使得结果小2.4V,又可能影响高低电平的判别)。不知道这位仁兄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怎么使用肖特基二极管的方式来满足,请大侠明示,多谢了!

楼主:
各位版主,大侠帮忙推荐指导一下,要怎么实现呀???

网友(2015-12-25):
兄弟搞定了吗?能否共享下方案?

楼主:
现在选用的是前面电阻分压后:用比较器TLV3501A或者触发器SN74AUP1G17的方式,还没有实际验证过,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2016-02-25):
验证了,目前看2种方式都可以(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方波),200KHz,误差都在1Hz以内。触发器的方式会稍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