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删除孤岛的时候

楼主(2015-10-10):
删除孤岛有时候会出现“cannot break shape into fragments,然后这一块就删除不了,求教这是为啥呢

网友A:
    看下敷铜的属性是不是和你平时用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敷铜的属性是不是和你平时用的一样

    我铺的铜就是简单的在顶层铺了一大块地,铺铜除了选择动态铺铜和shape属性是地之外还需要定义什么属性吗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7476-1-1.html原来这个问题有人问过了

网友B: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学习下。

网友:
    提示的意思是:不能把覆銅分裂成碎片,我也沒見過哦。

网友:
    shape不完整,已经被删除过或者手动挖空过,然后再出现的就删不掉..可以补一下再删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经常见到吧,习惯做法是直接把孤铜挖掉,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学习下。

    在不那么挤的情况下slide一下走线,有时候这块铜面积变一下就又能删除了。就像楼下说的可以挖去一块,感觉这个方法比较好

网友:
    哦,这样啊,谢谢。

网友C:
    已经删过孤铜的,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删除铜皮重新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删过孤铜的,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删除铜皮重新铺。。。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