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磁炉输入端用2UF/275V的电容?

楼主(2015-10-11):
电磁炉中电源输入接口有一个2UF/275V的电容,为什么耐压值不是大于311V呢?
220V 是有效值,峰值应是220X1.414=311V, 对于275V来说,不是易击穿吗?
在百度里面查了查,说是安规电容,也没有这方面使用的相关资 料,狗狗大神,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你说的是X电容么?

网友:
安规电容的275是ac有效值,耐压要看等级的,2uF的安规电容应该是X电容,X2等级耐压接近2500V,X1等级耐压接近4000V

网友:
在桥前面还是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