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软硬结合板该如做?画板有什么具体要求?

楼主(2015-10-11):
    要做一个类似图中蓝色框中的软硬结合板子,该如何做?画板有什么要求?另外,类似红色圈中的连接器的型号有哪些?

网友:
    這種FPC的板子, 主要考慮的就是特征阻抗了;

网友:
    另一端是焊接上的吧

网友:
    难做, 是焊接的还是压接的

网友:
    在硬板部分,如果是单面焊接的话,可以考虑全部做成 FPC,  硬板处后面做PCB的补强板,这样不用焊接软硬板。  参考摄像头的做法

网友:
    PCB跟普通的一样,在PCB上或者制版文件中做说明,软硬结合部分怎么做和尺寸范围.

网友:
    这样的没有必要做软硬结合板,直接做FPC,在有器件的地方做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