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中的silkscreen parameter这个功能有什么用?

楼主(2015-10-11):
    allegro 16.6中的silkscreen parameter这个功能有什么用?
    求详解!

网友A:
    曾经试过貌似没什么实用的东东,期待大神详解~

网友:
    目前還止步在1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试过貌似没什么实用的东东,期待大神详解~

    实验了一下,没有看到任何变化,觉得好像米有什么卵用

网友:
    好像还没有使用到。

网友B:
    这是对应Manufacture->Silkscreen功能的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对应Manufacture->Silkscreen功能的参数设置。

    之前打开看过,也试着做些改动,但是没有发现PCB的silkscreen有什么变化,总觉得这个功能好像没有什么用。

网友B:
    会在MANUFACTURING/AUTOSILK_TOP层生成丝印文字,便于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在MANUFACTURING/AUTOSILK_TOP层生成丝印文字,便于生产。

    看见了,但是觉得几乎没有auto,还是需要手动调整,还不如自己调整丝印层,这个有攻略么?

网友:
    它是根据调整好的丝印生成生产用的丝印,例如丝印重叠的,会形成丝印不完整,便于直观的查看生产后丝印是否完整。

网友:
    这功能就是生成自动丝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