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50欧姆阻抗设置

楼主(2015-10-11):
好久没动态了,我来刷个屏50欧姆在工程的参数是多少,我按照书本设置介质厚度h=13mil,介电常数4.4,w=6mil,厚度T=1.2mil,得出来的却是80多欧姆,top层信号线

网友A:
目测,你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一般不使用hyperlynx进行阻抗的计算。绝大多数的板厂都是使用的pol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你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一般不使用hyperlynx进行阻抗的计算。绝大多数的板厂都是使用的polar

今天看了两个软件的相关对比,两个看起来差不多,您的意思是hyerlynx阻抗计算没polar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看了两个软件的相关对比,两个看起来差不多,您的意思是hyerlynx阻抗计算没polar准?

这个布斯准与不准的问题,现在polar才是阻抗计算的主流to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布斯准与不准的问题,现在polar才是阻抗计算的主流tool

嗯嗯,懂了

网友:
这些软件都差不多了,你计算的误差都不如工厂的误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