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在封装编辑下如果更改某个pin的焊盘应该如何能快速替换?

楼主(2015-10-11):
    allegro在封装编辑下如果更改某个pin的焊盘应该如何能快速替换?

例如我只想过更改其中一个pin的焊盘

应该怎么操作

    默认的替换会把所有相同的焊盘都替换

    如何单独只替换指定pin的焊盘?

    难道只能删了 重新加?

楼主:
    看来是在替换的时候 同时输入pin的号码才行

网友A:
    replace的时候,下面还有几个选项,ref net pin number等等,把那几个也确定之后,就能只替换一个,而不是全部相同名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place的时候,下面还有几个选项,ref net pin number等等,把那几个也确定之后,就能只替换一个,而不是全部相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place的时候,下面还有几个选项,ref net pin number等等,把那几个也确定之后,就能只替换一个,而不是全部相 ...

這個不錯。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