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多通道无法使用 加载不到多个room的情况

楼主(2015-10-12):
现有一个25独立通道的原理图,为了不想重复布局,想用多通道的方式来做原理图,但是在放置了sheet symbol ,设置了repeat(A,1,25)之后,compile工程,并没有生成多通道子图,导入PCB也只有已画出的几个器件,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你至少要放一個symbol輸出入埠
才會在PCB上全部轉成功
你可以先試看看是不是這問題

确实如此 要添加sheet port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至少要放一個symbol輸出入埠
才會在PCB上全部轉成功
你可以先試看看是不是這問題

是添加图示的接口么?我添加了Input和Output之后依然如此~

网友B:
刚好今天试了下,不是放置PORT吧?该是Place → Add Sheet Ent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今天试了下,不是放置PORT吧?该是Place → Add Sheet Entry?

确实如此 我也试出来了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