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AD的封装库转化Allegro封装库

楼主(2015-10-12):
之前对于AD使用比较熟练,特别是做封装库的时候,AD的制作方法特别简单,所以我打算以后在AD中把库做好,然后转化为allegro的封装库,不知道这种是否可取,是否有人这样做过,做后期的工作中会不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

网友:
每个软件都会自成体系,建议还是分开来做,参数属性有很大区别而且做的步骤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
ad的焊盘是直接在软件中调出来的
allegro的焊盘是要自己做,还要取个名字,如果名字和其他焊盘一样,会影响到其他封装的

网友:
    如果手里没有专门的工具,就凭着软件本身的导入那种办法,还是算了吧.

网友A:
    不建议使用AD的封装,cadence的封装自成一格体系,而且很经典,使用其他的很容易出错,而且出错了,都不知道,会很麻烦。

网友B:
    使用此工具秒杀封装问题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363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此工具秒杀封装问题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3637-1-1.html

    谢谢!这软件有点类似PCB matix LP,如果是不常见的封装格式,估计不好对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使用AD的封装,cadence的封装自成一格体系,而且很经典,使用其他的很容易出错,而且出错了,都不知 ...

    好的!学习了

网友:
    封装还是自已用软件做出来放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