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网表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5-10-12):
如图:以前的原理图上更改后到网表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前的原理图可以导网表的,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指导,谢谢各位!

网友A:
非法字符“.”

网友B:
    就按照提示找错误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法字符“.”

感谢您的提示,您能告诉我这个点我怎么找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按照提示找错误就行了啊....

能告诉我怎么找到这个错误吗

网友C:
    重点看下pl95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看下pl9510~~~

是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找这个东西,请问怎么找呢?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有9510(b)这样的字符,直接猜的话估计这个()就有问题...勇敢的尝试下,要不发文件吧..

网友D:
    在你放原理图的文件夹下 的allegro文件夹中 的pstxprt文件 这个是记录封装信息的 用记事本打开 你的报错应该是封装信息里的非法字符 找到对应的行 再找到对应的器件 在原理图里面改掉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非法字符嘛,去掉斜杠和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法字符嘛,去掉斜杠和括号

    感谢感谢!我找到问题了,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你放原理图的文件夹下 的allegro文件夹中 的pstxprt文件 这个是记录封装信息的 用记事本打开 你的报错应 ...

    感谢感谢,原理图的引脚命名不能重复。封装不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