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芯片要求电源指标如下,都是些什么意思哦

楼主(2015-10-12):
某个芯片要求电源指标如下,如图所示,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如何选择开关电源芯片进行控制?
Rise Time上升沿时间,这个用开关电源芯片的SS管脚软开关功能控制吗?
Slope是什么意思?
Overshoot是上下冲吗?有图吗?如何理解?
Overshoot Duration啥意思呢?
望高人指点迷津?
谢谢啦

网友A:
1 Rise time的要求用你的SS脚控制。
lope斜率的意思,看后面的单位是V/S,也就是电压的上升斜率
3 overshoot是过冲,指开机或者负载动态变化时候操果电压的部分。
4 overshoot duration,指过冲的持续时间,你上面也说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Rise time的要求用你的SS脚控制。
2 slope斜率的意思,看后面的单位是V/S,也就是电压的上升斜率
3 ove ...

2,3,4如何用开关电源芯片进行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Rise time的要求用你的SS脚控制。
2 slope斜率的意思,看后面的单位是V/S,也就是电压的上升斜率
3 ove ...

lope斜率的意思,看后面的单位是V/S,也就是电压的上升斜率
这个具体啥意思?可否给一些简单的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2,3,4如何用开关电源芯片进行控制呢?

3,4调节环路
2 斜率,你的表格上写的很清楚了,0.8V/RISE TIME

网友A:
另外你的表格能否发给我一下?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表格能否发给我一下?
学习学习。

slope斜率和risetime上升时间有啥区别?
overlope过冲和环路有什么关系?
给我邮箱,传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slope斜率和risetime上升时间有啥区别?
overlope过冲和环路有什么关系?
给我邮箱,传给你

斜率就是V/S,电压与时间的变化关系。
环路快点,调整就快。